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8-08-10):
能看到喇叭线上的音频信号,应该是有信号进入喇叭了,但是就是没声音。确定了喇叭也是好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信号进入喇叭了……

网友(点评):
應該、好像、也許、大概、可能、差不多………華人的工程觀。@_@|||

网友:
    添加功放,有可能功率太小驱动不了喇叭

网友:
    神魔看不到

网友:
    确定输入音频信号的频率,只有20~20k的信号才能被人听到。再有就加攻放。

网友:
    要确定喇叭是定压和定阻,大概率是没加功放

网友:
    大家说的对,看两端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下喇叭2端是否通路,一般4R 8R。确定下电源有无供上。

网友(2018-10-27):
    用示波器量一下就知道了:输入,输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