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8-10):
跟随器的输入和输出接到1起,有什么作用

    聽黨指揮,能興風作浪。>_<|||(每次我都看成這樣)

网友:
    恒流源电路 流过LD的电流=(VCC-VF-VIBIAS)/R2//R1

网友:
    感觉像是一个电流放大电路,从名字上看IBIAS像是一个恒流sink,这样电流流过R1的为Ibias,R1和R2两端电压相等,R2电流IR2=Ibias*R1/R2。流过LD的电流为IR1+IR2。楼主可以查看一下IBIAS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我猜测,这个IBIAS的电流比较弱不足于驱动LD,需要一个扩流电流。

    IBIAS就是偏置电流引脚

网友:
    LED驱动电路么,LED得恒流~~

网友:
    应该是电流放大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如果去除R1,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Mark, 说不定就得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