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的原理图,这是啥情况..哪里的规则导致?

楼主(2018-08-10):
    没搞明白..同一个网络也报间距错误?求大神告知

网友:
    导入的时候 有一个room的东西没删吧

网友:
    首先需要设置规则
    Design/rules

网友:
    感觉是不是room

网友:
    应该就是ROOM的问题!!

网友:
    不是room问题,如果是room问题就应该都是绿色了。
这要看报错的信息,根据信息来判断。

网友:
    reset 下,然后再运行检错

网友:
    1,是不是ROOM问题。2,是不是铺的地铜箔被隐藏了?显示重新UPDAT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