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8-08-11):
    请各位大老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是那家厂生产的。

网友:
    你这原理图有问题吧?

网友:
    发光二极管怎么能亮啊?

网友:
    图纸问题不小哦!如果亮度要求不高时,正确设计电路,MCU即可完成这样的功能,不需要三极管。

网友(2018-10-04):
    这图有毒,楼主故意误导群众的吧

网友:
    芯片买对了灯也不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