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你们好 图片 这个 是怎么 弄出来的

楼主(2018-08-11):
大神们 你们好 图片 这个  是怎么  弄出来的

网友A:
在artwork里面设置好gerber自然就会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rtwork里面设置好gerber自然就会有了!

您好,每次  都要设置  GERBER  吗  ,感觉 好麻烦

网友:
    可以将你artwork文件输出保存,下次用到直接导入。

网友:
    应该是截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