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震动会带来什么干扰

楼主(2018-08-13):
      如题目,电路板信号经过一级三极管,两级运放放大,电路板不动的时候,电路正常工作;
    电路板震动的时候,电路自动产生干扰信号,干扰信号波形与振铃波形类似,震动停止则干扰波形消失。。。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请教原因,不胜感谢

网友A:
    震动时电源测了没,有没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时电源测了没,有没有波动。

电源没问题,测试过了,现在不知道震动影响了哪些器件的参数,是电阻,电容还是运放和三极管。。。。

网友B:
    手晃震动会出现吗

网友C:
    用手抖呀,说不定是机器抖的时候电机的干扰呢,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晃震动会出现吗

    正常晃动不会,要拿着电路板使劲跺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抖呀,说不定是机器抖的时候电机的干扰呢,磁到过~~

没有电机啊,只有三极管和运放,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机啊,只有三极管和运放,电阻电容

换个地方抖,万一切割谁家磁场线了~~

网友A:
    楼主找出原因没,分享学习下

网友D:
    不知道樓主的電路結構,但以前遇到大多是連接器接點彈跳造成的。

网友:
    这就没有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出原因没,分享学习下

暂时没找到,找到了会发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樓主的電路結構,但以前遇到大多是連接器接點彈跳造成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除了示波器的表笔,其他地方都是焊锡

    有機械式繼電器或磁簧繼電器,接點也會彈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晃震动会出现吗

    用手晃动,有时会出现干扰;用手拿着电路板,然后使劲跺脚,干扰会出现

网友:
    拍产品图片好使用时受干燥的场景图,看看

网友:
    電容有這個測項

    Capacitor Vibration Test - IEC60068-2-6

网友:
    严重怀疑焊接和pcb工艺问题,单块故障还是批量故障?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网友:
    关于这样个问题,如果能保证电源正常,接插件链接也没问题,可以考虑更换电容试试,改用x7r的电容试试,有时劣质的电容会存在压电效应,会随震动改变起特性引起电路振荡,我在低温实验时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可以弄个屏蔽罩屏蔽一下只漏出测量的线,测量线用屏蔽线试一下。

网友:
    电路板上有没有电感?
比如电源

    如果有靠近电感加电容到地试一试

网友:
    虚焊了,接触不良??按理阻容类三极管类电子元器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