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出现的这个警告能在哪个地方关掉吗?

楼主(2018-08-13):
    出gerber出现的这个警告能在哪个地方关掉吗?如果是自己画的新板一般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都修掉了,但是修改别人的板又不能动,也不想动,GERBER时看到ARTWORK had warnings,这个提示就很烦,得一个一个坐标去看是什么原因,就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A:
    warning可以不用管,你自己都知道这个是不影响gerber的了,忽略掉和不去看不都一样么?心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可以不用管,你自己都知道这个是不影响gerber的了,忽略掉和不去看不都一样么?心里问题?

    有点强迫症

网友B:
    找个就是起始线  你看看重要不?不重要直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强迫症

弹出的报表直接搜索关键字“error”或者拉到最后看对应的gerber是否产生error就知道了,没有error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就是起始线  你看看重要不?不重要直接忽略

    就是画前一版的那个人BGA那孔好多都不在正中心,然后BGA出PIN那一段总是有一点点打折,肉眼几乎看不到,但删线断可以发现,看得眼都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画前一版的那个人BGA那孔好多都不在正中心,然后BGA出PIN那一段总是有一点点打折,肉眼几乎看不到, ...

    问下~allegro中有自动把VIA打在BGA四个pad中心的操作么~~我都是算尺寸,画一个之后,再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allegro中有自动把VIA打在BGA四个pad中心的操作么~~我都是算尺寸,画一个之后,再复制的~

    FANOUT啊,或者使用skill扇出

网友:
    PADS 也有fanout功能

网友:
    警告写得很清楚啊,增加输出精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