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耐压问题

楼主(2018-08-13):
大家好,最近碰到一个产品问题:
      负载输出5KV高压(仅100us脉冲,周期1.5s),同时检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输出,将其串接一个510K的电阻,经光耦检测输入,一般电阻耐压都不高,这个510K的电阻,是否可以用多个电阻串联来降低每个电阻的电压,这个方案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耐压?

比如用5个1KV的电压串联

网友:
没听过电阻有耐压之说,你只要是电阻的功率符合你的要求就好了,比如你用0603封装的电阻,它的功率就是0.1W,那么它能承受的电流就是0.1/R开根号,你那各串联根本 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一个电流不够的话,可以并联几个。

网友:
电阻本身没有耐高压的说法,但是高压电路的电阻还是封装要大一些,防止爬电距离, 另外封装大,功耗大

网友:
用水泥电阻呀~~

网友B:
電阻的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

定義說明

電阻有一個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設計上不可連續長時間超過這個電壓值,否則電阻會發生損壞。

電阻規格書上通常還會有一個最大工作電壓Maximum Working Voltage),為電阻建議最高工作電壓值。電阻值很高時,計算出來的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可能遠高於最大工作電壓MaximumWorking Voltage),應用上當以二者中較小者為依據

臨界電阻(CriticalResistance
額定電阻Rated Voltage)P x R 的值一開始很小,隨著電阻值升高,P x R 的值也會值也會逐漸增大。當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 最大工作電壓Maximum Working Voltage)時,我們稱這個點為臨界電阻Critical Resistance)。電阻大於臨界電阻Critical Resistance)之後,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就以最高工作電壓(Maximum Working Voltage)為依據。

物理意義
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是由額定功率Rated Power)計算得來的,超過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的損壞,是電阻無法承受過高的功率,來不及散熱而燒毀的。最大工作電壓Maximum Working Voltage)是電阻兩端能承受的最高電壓,超過的話本體會直接Breakdown)導通。所以高電阻值雖然計算出來的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較高,但是電阻還是無法承受比最大工作電壓Maximum Working Voltage)還高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的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

定義說明

通俗易懂,谢谢版主大人

這篇文檔有附圖,下班再上傳!

网友:
    各常见电阻的耐压值

网友:
    受教了 之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
    高压不太懂,估计要买特殊的大封装电阻

网友:
    以前只知道电阻封装越大,耐压值月越大,功率越大,但具体能耐压多少不知道。

网友:
    应该要注意爬电这个问题。例如封装小的电阻,耐压不如大尺寸的

网友:
神奇的版主

网友:
电阻是功率吧

网友:
我以前这样用过,不过当时当时电压没你的高,仅有两千多伏,电阻用的是贴片的2512封装的,PCB布局时建议焊盘处敷铜处理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
电阻耐压一般都不高,有专用的高压水泥电阻,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