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allegro同网络焊盘重叠不报DRC?

楼主(2018-08-13):
1.同网络的两个焊盘距离太近或少部分重叠就会出现DRC

2.而大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情况下居然没有报DRC,我去!这也太坑了吧,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应该是你的modes没打开,查看setup-constraints-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你看下PIN toPIN的规则打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modes没打开,查看setup-constraints-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你看下PIN toPIN的规则打开 ...

当然是打开了,要不然上面第一种情况就不会出现DRC了

网友B:
    把文件放上来,马上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文件放上来,马上就能解决了

试过很多块PCB,结果都是这样,你可以随便拿块PCB把两个同网络的焊盘重叠,看会不会报错,同网络的规则DRC都是打开的

楼主:
    自己回家摸索了半个多钟头,终于找到原因了,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回家摸索了半个多钟头,终于找到原因了,可以睡个好觉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physical constraint set 最后一栏ALLOW,PAD-PAD连接设置为 NOT ALLOWED即可.这一栏实在太隐蔽了,很多人都没有对这一栏进行设置,前几天发出去一块板子,到了贴片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相同网络的电容PIN对PIN完全重叠,才引起我注意.幸好不是什么致命的错误,新手引以为戒啊

网友:
    那说明封装做的有问题,

网友:
正常叠一块会报C-C错误,楼主的没报,要么规则设置有问题,要么package做的有问题

网友D:
另外pad pad connect下面有好几个选项的,直接not allowed,后期via打焊盘上应该又要报错了。

网友:
16楼对的,这种错误通常是用pakege to pakege错误来检测,因为兼容设计就是这样叠焊盘

网友:
约束规测里面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pad pad connect下面有好几个选项的,直接not allowed,后期via打焊盘上应该又要报错了。

多谢指教哎,我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