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IO 口转3.3V IO

楼主(2018-08-1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24V IO口转3.3V IO,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其他推荐的方案,谢谢

楼主:
量到的波形是这样的,看着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问题,这是很简单的电平转换方案。

网友:
每个三极管都有开通时间和关闭时间,如过24伏信号跳变远慢于开关时间,结果就没有问题。

网友A:
NPN 的 Base 和 Collector 也是一個二極管,這電路 24V 會灌到 3V3 和 GPIO9_3 去。

网友:
    逻辑是反逻辑,如果需要逻辑相同可以使用PN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 的 Base 和 Collector 也是一個二極管,這電路 24V 會灌到 3V3 和 GPIO9_3 去。

不觉得会灌过去. be也是二极管而且e极接地,肯定把B极钳位到0.7V或者0.3V.很多12V转3.3V的电路都这么做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也可以考虑使用光电管

网友:
    狗版主说的,楼主最好多试验几次。

网友:
    三极管的b极输入电阻大一点

网友:
    mark一下,貌似需要限流分压的

网友:
    三极管输入电阻比例调下比较好

楼主:
    光耦太大了,板上放不下。R285更换为1K了,目前测试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基极的两个分压电阻的比例调一下

网友:
速度快不了

网友(2018-09-12):
G极加个3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也可以加个比较器,ST23-5的  如321

网友:
可以用   光耦

网友(2019-03-28):
对,R285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