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详细讲解一下板厂拿到客户的生产文件之后的生产流程吗?

楼主(2018-08-14):
    如题,layout一名,所在的公司没有生产板厂都是将做好的PCB文件生成gerber,很好奇后续流程,从拿到gerber,drill等文件之后到我们拿到板子之间的过程,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好奇害死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害死猫。。

    不应该是好奇助成长吗?

网友B:
    几年前去过一次厂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结合百度和记忆,给你个参考。
    以普通二层板为例,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指正:

拿到gerber后,我觉得应该分为两个流程,一个是工程出图,另一个是车间生产,当然工程出的图最终也是要给到车间的。
工程出图:就是出菲林片,再拿菲林片做三个网:第一个是蚀刻膜用网,第二个是涂阻焊剂的网,第三个是字符等丝印网。
    车间生产:开料->钻孔->电镀(将孔金属化)->印蚀刻膜(将蚀刻区域涂上油墨,需要用到第一个丝网)->电镀(将没有蚀刻膜的区域镀锡或镀镍金,以在后面蚀刻时使这里的铜不被蚀刻)->退膜(用药水去掉前面的蚀刻膜)->蚀刻->二次钻孔(把非金属化孔壁上的铜钻掉)->半成品检查->涂阻焊剂->印丝印->热风整平(表面处理以喷无铅锡为例)->铣板->V-CUT->电测

网友C:
    这是上次板厂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去过一次厂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结合百度和记忆,给你个参考。
    以普通二层板为例,不对的地方请各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次板厂给的

    哇,谢谢

网友(2020-01-06):
    可以加我微信,给你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