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i设计问题讨论

楼主(2018-08-14):
现在一个6层一阶hdi的板子,1-2我打的8mil的盲孔(考虑载流问题,一般激光盲孔最小4mil),这样这几是否有问题?
另外在询问下 正常二阶是1-2 2-3打孔  如果我设计时直接1-3打孔 板厂在加工时 会不会默认为1-2 2-3打孔

网友A:
都用8mil孔了,可以考虑机械埋盲。说不定价格比激光的还便宜。孔壁厚度应该也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8mil孔了,可以考虑机械埋盲。说不定价格比激光的还便宜。孔壁厚度应该也更可靠。

也就是说这样设计是可以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设计是可以的 谢谢!

可不可以关键是看板厂工艺水平。
像这种非常规设计工艺应该放在首位,最好有设计起头,工艺主导。要不设计好了没厂家给你做也是白搭。

谢谢分享!: 5.0 支持!: 0.0
谢谢分享!: 5 支持!: 0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设计是可以的 谢谢!

已经确认过了 板厂可以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设计是可以的 谢谢!

你之前做过这种盲孔设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过了 板厂可以做

板厂说可以,我想知道你用的8mil盲孔,他们是用激光还是机械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厂说可以,我想知道你用的8mil盲孔,他们是用激光还是机械钻孔

    板厂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