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個 Board outline , 如何設定Route keep in ?

楼主(2018-08-14):
請教高手, 一個檔案中有2個 Board outline (要出2塊板子), 請問如何設定Route keep in 和Package keep out ?
謝謝

网友:
    一个,然后另一个。。。

网友A:
可以做成一个板子,窄口连一起吗,连接处无限小。

wm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一个板子,窄口连一起吗,连接处无限小。

    666,这个想法厉害

网友:
    做好一个删掉,再做另一个呗   keepin只是设计需要,又不会在底片中产生影响

网友B:
简单的事,如果两个outline是独立分开的在allegro里面是无法同时有两个route keeping存在的,你可以先先做好一个,然后将keeping删掉,再做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如果两个outline是独立分开的在allegro里面是无法同时有两个route keeping存在的,你可以先先做 ...

    謝謝您 總是給予專業的回答!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如果两个outline是独立分开的在allegro里面是无法同时有两个route keeping存在的,你可以先先做 ...

    另一個問題, 兩塊封閉的board outline, DRC check 產生的error, 要如何處理?該如何做DRC check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個問題, 兩塊封閉的board outline, DRC check 產生的error, 要如何處理?該如何做DRC check ?

由于有多个板子同时存在设计文件中,那么route keeping外面有其它的走线势必会产生一堆的DRC,画route keeping只是为了走线和铺铜而已,正如6楼所说的,route keepin只是设计时需要而已,并不会对gerber产生任何影响的,所以,等设计完成后,可以将route keeping删除掉即可,这样由于route keeping产生的drc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后续改板需要重新铺铜或修改板框的话,同样的道理,再生成route keeping去铺铜,完成后再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有多个板子同时存在设计文件中,那么route keeping外面有其它的走线势必会产生一堆的DRC,画route ke ...

謝謝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如果两个outline是独立分开的在allegro里面是无法同时有两个route keeping存在的,你可以先先做 ...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如果两个outline是独立分开的在allegro里面是无法同时有两个route keeping存在的,你可以先先做 ...

謝謝您 總是給予專業的回答!;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