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路

楼主(2018-08-14):
这种电路有什么用么?为什么不直接把输入给输出呢?

网友A:
    分压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路呀~~~

    为啥需要4.7K啊,不增加了功耗么

网友:
    这就需要知道两边电平是否一样?有一种可能是为了两侧电平不匹配时进行限流 防止烧坏低压侧。

网友:
    分压电路, 电阻增加功耗很有限

网友:
    4.7K是用作下拉电阻吧。

网友:
    4.7k只是下拉吧

网友:
    47K和68K用于电平转换,4.7K主要是作为下拉电阻,防止上电过程中产生错误信号。

网友:
    第一个4.7K是下拉,后面两个是分压 ,还有一定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