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8-08-15):
    hyperlynx仿真时的IC需要赋模型,自带模型库如果没有,自己应该如何创建。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楼主:
    为什么不能,如果不能的话所有实际的模型都可在库里找到对应的原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如果不能的话所有实际的模型都可在库里找到对应的原型吗

你又不知道芯片内部是个啥情况,你怎么能把芯片的模型建出来?
    哪家做的芯片就找哪家公司要模型

网友:
    ibis.org上搜搜看有没有对应模型

网友(2018-09-14):
    首先你得找到ibis模型,而不是自己去做,自己做ibis模型太费劲。把找到的ibis模型放到库里即可,当然,你可以自己建一个文件夹,把文件夹添加为库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8-10-19):
    ibis模型原厂都有吗?

网友(2018-12-11):
    芯片的官网上找ibis模型

网友(2019-07-25):
    自己做ibis模型不是太费劲,而是大部分的IC根本就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