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如何把装配层放置器件焊盘顶上显示

楼主(2018-08-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llergo中如何把装配层放置器件焊盘顶上显示。

楼主:
打印出来类似附件这样的效果

网友A:
    调整层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层序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怎么调整?

楼主:
    我这边找到一种处理方式:可以通过直接输出PDF文件,选择对应的层然后导出,就不会被焊盘覆盖了。

网友:
    CAM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