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3aH铅酸电池电量计量方法@

楼主(2018-08-15):
    求狗粮!
1、使用电阻到主控ADC进行分压,以获取到的电压值来判断目前电量;例如:11.2V 5% 11.3V 10%等,但刚才瞬间电流增大会减少电压,这个怎么防?如果我用此种方法的话,软件调试还要考虑哪些?
    2、加一个MCP3421 ADC芯片,以计算电流的方式进行估算:总电量=输出电流+输入电流 例如:1.3AH 12V的电池,充电电流恒流300mA,平时工作电流400mA左右,瞬间电流可能达到3A左右(持续3~5秒)这种计算方法是怎么计算的?计算方法我找了一分众份,是MICROCHIP的MP3421

或您这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來人啊~拖出去餵到撐死為止。

网友:
    這篇較複雜些!

网友A:
    樓主貼出來的,貌似是小弟第一篇 Microchip Application Note 的中文版。

    看起來是 Coulomb Counter 的做法,一般來說 Coulomb Counter + OCV  交互補償,通常能夠得到還不錯的精準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貼出來的,貌似是小弟第一篇 Microchip Application Note 的中文版。

看起來是 Coulomb Counter 的 ...

    谢谢狗版主

网友:
    直接被惊呆啊!

网友:
    直接喂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