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爬锡高度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18-08-15):
根据厂商提供的推荐封装尺寸建库,过回流炉后爬锡高度无法满足2/3的高度要求,如果增大焊盘是否能够满足该要求呢。

网友:
通常厂商推荐的都是可以的,不行的话看看钢网有没有得改,不行就改封装验证吧。

网友A(2019-01-09):
这个要看你的板上元件密度 密度小的的话 可以适当将钢网孔开大点 利用锡膏熔化自身张力 来改善爬锡不够问题

楼主(2019-05-06):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板上元件密度 密度小的的话 可以适当将钢网孔开大点 利用锡膏熔化自身张力 来改善爬锡不够问题

有的电容太高,可以到5mm,目前正在实验阶段看看能不能通过将焊盘做大,钢网等方式解决

网友(2019-06-14):
钢网外扩一下验证试试

网友:
IPC 标准要求是焊接的垂直高度到1/4以上即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