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新手求助,请问win10系统是否能安装ADS2011。

楼主(2018-08-16):
如题,谢谢

网友A:
    可以,安装时选择兼容win7。或者你可以安装2016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时选择兼容win7。或者你可以安装2016版

    好的 谢谢

网友:
    可以。2016版本都可以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安装最新版本最好吧。

网友:
    安裝新的ADS吧

网友(2019-03-01):
    2016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9-05-25):
    实测win10可以安装最新版本ADS2019 1.0版

网友(2019-11-27):
    2020版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