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ence16.6生成网表时自动退出

楼主(2018-08-16):
一开始生成网表会提示无效指针,后来按照网上的办法修改orpxllite.ocx文件和ortruereuse.ocx文件后,在生成网表时会自动退出,并提示如图所示界面。

网友A:
    导之前,有没有check原理图?

网友B:
    估计是软件BUG,重新装一下软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之前,有没有check原理图?

原理图也用公司已经画好的原理图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软件BUG,重新装一下软件把

重装软件还要写申请之类的,麻烦要死

网友(2024-04-29):
    兄弟,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