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ign color 和 hilight的区别?

楼主(2018-08-16):
    assign color 和 hilight的区别?一直在用assign color。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在网上百度了下,没看懂。来个通俗易懂的解释撒。

网友A:
    assign color 可以直接选取各自不同颜色进行高亮,hilight就仅仅只是高亮

    我通常都是喜欢用assign color的

网友:
    试试比较一下不就清楚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assign color 是染色, hilight是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 color 可以直接选取各自不同颜色进行高亮,hilight就仅仅只是高亮

    我通常都是喜欢用assign color ...

这个hilight感觉没啥用

网友:
    hilight 是最早功能, assign color 是后面版本才出来的

网友:
    hilight高亮类似全局功能,assign color类似局部定义功能,assign color会更灵活。

网友:
    区别不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assign color和hilight可以合用,一个颜色,另一个纹理。

网友:
    hilight感觉有点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