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Tg的建滔板材替换生益板材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2018-08-16):
如题

网友A:
建滔的高TG用得少,我们一般生益、联茂、台耀的高TG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滔的高TG用得少,我们一般生益、联茂、台耀的高TG通用。

品质方面呢?

网友(2018-11-06):
这个 ,同规格的,参数差另不大吧。

网友(2020-01-12):
不知道你们怎么就看上建滔的板材了。KB的板材只在一些低端产品上用,但凡是中高端PCB产品,各大PCB板厂基本不用KB板材。

网友:
生益,联茂,南亚,isola,台光,台耀,日立,斗山
哪个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