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上规划设计好射频和数字电路

楼主(2018-08-16):
转——如何在PCB板上规划设计好射频和数字电路

网友(2018-12-11):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尽可能的分开。 其实现在的电源模块常常有多个输出口,不同输出口的电源有不同的指标,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电路。可以仔细查看一下器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