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过波峰或回流焊时为什么不会化掉及追问

楼主(2018-08-16):
板材有个参数叫玻璃化温度TG,一般是130~170度,更高的也有。
一般的FR4是130~150度,这样的板子在过波峰或回流焊时(260~280度)为什么不会融化呢?仅仅是时间短么?
其实从字面上讨论,玻璃化温度不等于融化温度。那FR4的融化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融化

网友:
FR4的融化度是多少就不知道    我就试过把FR4的成品PCB线路板发到铝合金的熔炉都要6分钟才变灰  铝合金的熔炉是680度高温

网友(2018-10-30):
TG是PCB玻璃态时的最低温度;到这个温度PCB会变软;
中TG一般150度,高TG一般大于170度;
波峰焊时,焊锡只会接触到PCB的插件焊盘,时间也比较短;温度一般265左右;
回流焊是整个PCB和元件都会受热,温度最高时会超过200度;
回流焊时,B面如果有比较重的器件,也有掉件的可能,所以大或重的器件推荐放在A面。

网友(2019-05-20):
裂解温度吗,一般Tg之Td >310℃,Mid Tg之Td>325℃,High Tg之Td>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