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功率DC/DC电源模块,以及电流控制模块推荐

楼主(2018-08-16):
1.有啥DC-DC的模块,可以把35-52V 80A的输出,高效的(>90%)转成48V(升降压),或者400V(升压)
2.有个蓄电池,想要做个电流控制模块,控制输出的电流,电流最大80A,精度要0.2A左右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不要自己做了吧。找专业电源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不要自己做了吧。找专业电源厂

有推荐么,确实不想自己做

网友B:
    可以看看金升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金升阳的

感谢

网友:
    这个碉堡天的功率,膜拜了只能。

网友:
    这么牛逼的电源

网友C:
    去明纬官网找下。http://www.meanwell.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明纬官网找下。http://www.meanwell.com.cn/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