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坐标设置(新手)

楼主(2018-08-16):
allegro导坐标,如何设置。

网友:
不需要设置。

网友:
    不用设置啊

楼主:
    导坐标是导物理中心点,还是封装原点

网友:
    component report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坐标是导物理中心点,还是封装原点

    我都是选 body center。

网友:
    看你封装的严谨程度

网友:
    物理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