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对齐功能

楼主(2018-08-17):
mentor xpedition 可以实现pin的对齐,此功能对于实现器件对齐很方便,不需要切换到器件模式对齐器件。
route模式下——选中需要对齐的pin——点对齐工具,如图。此功能也可实现过孔的对齐,非常方便。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之前每次对齐器件的时候都会切换到器件模式,有了这个方法后就方便多了,简单多了

网友:
是很有用,之前都没发现,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新手,用的xpedition,看到楼主发的贴很受用,非常感谢。楼主还有别的技巧话欢迎以后都扔过来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均匀分布,或者等间距分布的方法啊?

网友(2018-10-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均匀分布,或者等间距分布的方法啊?

这个应该灭有

网友(2020-03-17):
Gooooooood受益匪浅

网友:
一直都有用

网友:
这个自带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功能哈

网友:
二次开发有么有

网友:
您好 我电脑为64位win10系统,按照了ee7.9.5软件,但打开工程界面,不能新建工程或者原理图,界面说没有可用的许可,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软件,谢谢。

网友:
原来PADS的对齐功能这么多,受教了

网友:
新手,非常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
哪个版本的功能?

网友(2020-04-22):
设置快捷键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