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77515MP 輸入電壓的範圍在MAXIMUM voltage

楼主(2018-08-17):
各位先進好,
近日在設計一產品需要將12V轉換成1.5V, 採用TI 的TPS77515進行轉換,
目前pcb板已經生產好, 才發現12V在此IC是maximum voltage的範圍,
若是依然使用12V是否可運作? 後面會有甚麼問題需要考慮?

一時的疏失, 再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

謝謝.

网友:
调试什么的应该可以,但是你要敢出货,我也拦不住

网友:
後面會有甚麼問題需要考慮?

問你的老闆應該會比較清楚!

网友:
    不行吧,看下有没有pin-to-pin的芯片

网友:
    建议:1、最好是寻找pin to pin 兼容的IC,直接找TI负责这方面的FAE这样解决速度比较快
    2、如果电源这块不追求效率且功耗不大的情况可在前端手工飞线进行分压将输入电压降至10V一线

网友:
    前端加个桥片

网友:
    这样使用不行的,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由于你的PCB已生产好,只能尽快寻找较高输入电压的pin to pin 兼容的IC,否则你大量生产时,有较大比例的IC会在平时使用时可能过压烧坏

网友:
    这颗IC有可能由于耐压的问题,不定期的损坏

网友:
換符合應用SPEC的IC是應該要做的,
但12V轉1.5V 使用LDO? 電流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麻烦了。先拿着做稳定性老化测试吧。另外看看能不能将12V的源调低一点,或者考虑pin to pin的芯片。再者考虑12V到TPS77515芯片之间能不能加二极管或者其他期间吧。

楼主:
    謝謝各位,我已先rework將12V降為4.5V後使用. 等下一版再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