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铺铜间距要大于布线间距?

楼主(2018-08-17):
了解了一下PCB制作工艺,很多说法都是要求铺铜间距大于布线间距,
比如布线间距可以做到4mil,但是铺铜间距要求10mil。
请教各路大神,为什么铺铜间距要大于布线间距?

网友A:
    工艺方面,间距太小会影响阻抗(共面阻抗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方面,间距太小会影响阻抗(共面阻抗概念)

感谢指导

    但是一般对阻抗有要求的都会单独处理,
    大部分走线其实对阻抗要求不明显,
无需考虑共面阻抗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
原因?比如工艺方面,具体指什么?

网友(2018-10-14):
    不是太清楚原因,我们的要求是铜箔之间最少20mil

网友(2018-11-30):
    我觉得一般铺铜的是GND或者是电之类的,肯定要求间距稍微大点,安全写。

网友(2019-01-10):
    铜皮间距大,个人觉得可能是为了安全吧,怕正负一起距离近容易短路烧坏!

网友B(2019-08-18):
    cross talk,信号线在跑信号的时候,旁边的大铜面会有感应电流,然后反过来干扰信号。一般要求是线宽的3倍以上间距吧。怎么会只要求大于间距就好了,除非你的板子是只跑2G信号及2G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oss talk,信号线在跑信号的时候,旁边的大铜面会有感应电流,然后反过来干扰信号。一般要求是线宽的3倍 ...

感谢您的解答。

不过我咨询的是从制作工艺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不同信号走线间距可以小至4mil,但铺铜间距却要大至8mil甚至10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

不过我咨询的是从制作工艺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不同信号走线间距可以小至4mil,但铺铜间 ...

如果纯粹以工艺角度考虑的话,没有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