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 系统安装pads9.5报路径太长出错

楼主(2018-08-19):
如题
已经按照网上所说的缩短PATH路径 是小米笔记本,有没有同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求解决方法,多谢各位大大!

网友:
    一直按默认路径安装到C盘或D盘,没事!

网友:
    破软件,别用。。。。

网友:
    装vx2.3吧,9.5有可能在不同win10的版本会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不长吧,看起来很一般啊。

网友:
    没有吧,我都也是win10

网友(2018-10-31):
    楼主解决了吗?
    今天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以前的电脑Windows10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新的电脑安装出现了这种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0-01-28):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安装程序图标右键,=》属性,以管理员权限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