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机械转孔和盲埋孔有关加工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8-08-20):
    我想问高点的工艺机械孔和激光孔偏差精度是多少?
PTH和NPTH是不是各有各的精度?

我在网上看到有说明的基本上都是±0.075mm。

网友A(2018-09-29):
    极限可以做到+/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可以做到+/0.05

谢谢!
    有人说是激光孔±1mil,via ±2mil,器件转孔±3mil?对不对?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对于过孔(包括激光孔)是不理会公差,对于成品的PCB板也影响不大,对于验收标准上来说是正80um,负无穷大。
    验收标准中金属化孔公差是+/-0.1mm,当如果有孔公差要求的时候建议不是是多少,均提供给加工商(尤其是压接孔)。
验收标准中非金属化孔是+/-0.08mm。当有公差要求是也建议提供给加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对于过孔(包括激光孔)是不理会公差,对于成品的PCB板也影响不大,对于验收标准上来说是正80um ...

    +/-0.1是不是有点大~
我一般都写信号过孔0.0762,器件过孔+/-0.0762!
    这样工艺算不算高?

网友(2020-01-06):
    孔位精度极限±0.05mm,一般±0.07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