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径在0.1mm的盲孔。塞孔有难度吗?

楼主(2018-08-20):
    塞孔是否跟板厚有关。跟内径是否也有关系!
    埋孔可以进行塞孔。主要考虑到PP流胶的问题。
    我想问盲孔是否也能塞孔?

网友A:
    盖油肯定是可以的,塞孔应该可以吧,不然时间长了就被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油肯定是可以的,塞孔应该可以吧,不然时间长了就被氧化

    0.1mm的能塞绿油吗?塞完绿油能进行镀铜吗?把PAD镀平。
我知道0.1能塞树脂!

网友A:
    貌似只见过塞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见过塞树脂的

    树脂塞孔成本高~阻焊油塞孔几乎不用加钱!

网友B:
    可以塞  成本返倍   土豪的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塞  成本返倍   土豪的作风

    明白!阻焊油也能塞进0.1mm的盲孔吗?

网友B:
    世界之大  肯定能呀  不过很多厂做不了  就说0.1的盲孔吧都要激光做了才达标     一般的厂孔要0.3以上视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界之大  肯定能呀  不过很多厂做不了  就说0.1的盲孔吧都要激光做了才达标     一般的厂孔要0.3以上视为 ...

您知道一般的制板厂激光孔加工精度是多少吗?

网友(2018-11-28):
    0.088的孔都有啊、还是业界普通水平吧、

网友:
    0.1的都是树脂塞孔吧,暂时没遇到可以塞绿油的

网友(2020-01-06):
    0.1mm的盲孔能做树脂塞孔的也没有几家吧,国内排名前几的没几个可以,一般树脂塞孔制程能力都是0.15-0.2mm,遇到这种一般是电镀填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