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生产完后的电测工序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请问一般PCB生产完成后。如何进行电测的工序?
    一般有什么机器或者软件进行检查?如何进行检查。

网友A(2019-08-18):
    有泛用机,专用机跟飞针机
泛用机设备有针床,然后制作针对料号的治具,一次扎所有的点进行测试
专用机目前基本淘汰了,所有的网络都需要手动拉电线
飞针机不用治具,只用程式,按照网络一组一组的进行测试,好处是省治具费用,换料快
坏处是点数如果有10W多,一片板子测40分钟,适合小批量样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泛用机,专用机跟飞针机
泛用机设备有针床,然后制作针对料号的治具,一次扎所有的点进行测试
专用机目 ...

    1)新手,表示对电测有点不太明白。还请详细说明!这个电测目前是针对什么测试的需求来进行实验的啊?通俗来讲就是测试的范围有多少?
    2)测试PCBA或者PCB的话,是不是需要网表文件的支持?测试PCBA有无器件缺失一般是
如何实现的?

    3)泛用机,专用机和飞针机它们的测试探针是不是都是顶在PCB或者PCBA的焊盘和过孔上?

    如果是盲孔的尺寸。探测的机器还能成功探测嘛?如果过孔盖了绿油还能成功探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新手,表示对电测有点不太明白。还请详细说明!这个电测目前是针对什么测试的需求来进行实验的啊?通 ...

    1)新手,表示对电测有点不太明白。还请详细说明!这个电测目前是针对什么测试的需求来进行实验的啊?通俗来讲就是测试的范围有多少?电测是针对网络的端点进行测试的,测的是PCB的不同网络是否有不符合gerber的短断路,一般开路电阻设置10欧姆,短路电阻设置20M欧姆

    2)测试PCBA或者PCB的话,是不是需要网表文件的支持?测试PCBA有无器件缺失一般是
如何实现的?
PCB板厂自己根据gerber可以识别,不过最好是提供,这样不会出错。PCBA后的测试网络由于有些被原件覆盖,所以只能测部分。如无元器件,部分网络会不通要

    需要有

3)泛用机,专用机和飞针机它们的测试探针是不是都是顶在PCB或者PCBA的焊盘和过孔上?

如果是盲孔的尺寸。探测的机器还能成功探测嘛?如果过孔盖了绿油还能成功探测嘛?

一般是扎在pad上,过孔的话需要开窗足够大才能够测一般的话开窗需要大于10mil。绿油覆盖的位置是测不了的,盲孔的话一般是扎在盲孔对应的pa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新手,表示对电测有点不太明白。还请详细说明!这个电测目前是针对什么测试的需求来进行实验的啊?通 ...

    噢~1)一般除了测试短路、开路。还有没有其他测试项?能否测试如:导体的导电性能,介质
的介电常数之类的数据?

2)开路、短路测试PCB或者PCBA。有可能因为器件遮挡或者器件本身特性的原因造成
    误报或者不准确。这是否能说明电测其实准确性很差?是不是需要根据PCB或者探针的
    位置来提高测试的准确性呢?实用性是不是差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1)一般除了测试短路、开路。还有没有其他测试项?能否测试如:导体的导电性能,介质
    的介电常数之类 ...

    噢~1)一般除了测试短路、开路。还有没有其他测试项?能否测试如:导体的导电性能,介质
    的介电常数之类的数据?四线飞针可以测试导体网络具体的阻值是多少。另外不是道你说的导电性能是不是阻抗,一般用的TDR设备或者VNA设备,材料的介电常数一般是通过阻抗量测,然后再通过切片去对比反推的
    也有直接量测介电常数的设备,不过一般是在基板厂商那边的实验室会有

    2)开路、短路测试PCB或者PCBA。有可能因为器件遮挡或者器件本身特性的原因造成
    误报或者不准确。这是否能说明电测其实准确性很差?是不是需要根据PCB或者探针的
    位置来提高测试的准确性呢?实用性是不是差了点?

在PCB业界来讲,电测可以测到大部分网络的问题,除了微短路跟微断路,经过高温后烧断或者高温后崩开这种。电测阻值小于10ohm这种情况。PCB来讲的话,电测是必要100%测过的,PCBA业界电测也是要100%测的。像PCB,做的好一点的,10层板-18层板电测报废率大概在6%,做的不好的,电测报废率在10%以上。如果不过电测的话,这些不良品就到客户端,那PCB不就赔惨了。所以实用性是相当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1)一般除了测试短路、开路。还有没有其他测试项?能否测试如:导体的导电性能,介质  ...

噢~1)是不是PCB板厂测试PCB或者PCBA主要检测有无开路和短路啊?

    2)一般PCB切片的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1)是不是PCB板厂测试PCB或者PCBA主要检测有无开路和短路啊?

    2)一般PCB切片的意义是什么啊?

    噢~1)是不是PCB板厂测试PCB或者PCBA主要检测有无开路和短路啊?PCB板厂只测PCB空板,打件厂测PCBA,都是测开短路
dui

    2)一般PCB切片的意义是什么啊?

切片是一个分析手法,是看PCB的纵切面,如铜厚,孔径,孔壁粗糙度。
    也可以搭配漂锡,CAF,IST等信赖性项目的fail mode分析
切片是PCB行业的分析手法里最普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1)是不是PCB板厂测试PCB或者PCBA主要检测有无开路和短路啊?PCB板厂只测PCB空板,打件厂测PCBA,都是 ...

    噢~
    电测原来就是检查PCB或者PCBA的开路和短路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