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版本的license冲突

楼主(2018-08-20):
公司的AD版本有冲突,如图,怎么修改破解文件的license

网友:
1、一台电脑断网即可。

2、360安全卫士里有针对软件的禁网功能,如果有装的话可以试试。我没试过,仅供参考。
在功能大全--网络优化--流量防火墙--管理网速,在打开AD的前提下能看到AD图标,右击禁用。

3、若还是解决不了,建议用高版本软件,License不一样的话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
防火墙禁止AD联网,发送接收都禁止,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