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电感线圈Q值的七个小技巧

楼主(2018-08-21):
提高电感线圈Q值的七个小技巧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下啊

网友A:
提高线圈Q值主要有两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线圈Q值主要有两种方法?

1、提高电流的频率,纯电阻不变 ,Q值会提高。
2、提高线圈的匝数,纯电阻虽然有增加,但同有电感增加的多。

网友:
请教:谐振能是否存在怎样鉴定?
    我做的小试验:试验输入电流减小,输出电流增大。是否可以说明谐振能量来自谐振,证明谐振能的存在?
    1、试验电路:电源是一个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入端串联一个较大的纯电阻灯泡,变压器的输出端串联一个电抗器、电容器和电阻负载灯泡。(书中的试验方法:分不清楚电能是从哪来的)
    2、 试验结果:(1)安装电容器前:输入电流0.1728安,灯泡较亮。输出电流0.0572安,灯泡不亮。
                         (2)安装电容器后,输入电流0.1567安,灯泡变暗,输出电流0.0685安,灯泡变亮。
    3、对结果分析:(1)根据变压器原理:输入电流的大小和相位,是由输出电流大小和相位决定的。对于变压器来说是输出=输入,损耗很小略。(2)因为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减小,输出的电能不会增大,因为功率因数提高,所以从电源输出的有功功率是不变的,灯泡亮度变化说明电流减小。(3)输出电流增大,灯泡亮度增强。证明谐振时能量增大,这个能量来自谐振。原因是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无功电流通过纯电阻产生热量,称为有功损耗。(4)根据计算公式:P=I*I*R,因纯电阻R不变,电流增大,有功功率增加。(4)负载电流增大原因:负载灯泡电流为:电源输出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电流的矢量和。大于谐振前的电流值。
(5)因为计量把有功功率当成总电能,所以谐振增大有功功率,就是产生新能量,起名为谐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