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

楼主(2018-08-21):
关于pcb布线的问题:请问一条下层1.8V power线横穿上层信号线可以吗?会不会有干扰。小板是低功耗,采用I2C

网友A:
没问题。1.8V留电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1.8V留电容位。

大神,是不是在信号线下面留电容位置吗?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I2C速率不快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是几层板?

网友:
速率又不高,没影响

网友:
不是平行走线就没太大问题,辐射量会有一点

网友:
低频走线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走线,没事的。

网友:
相邻层没有高速线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