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LED灯如何选型

楼主(2018-08-22):
应该看哪些参数?我们先再用的灯亮度不够,但是电流还增加不了,这时候我应该如何选能选到更亮的灯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找亿光 有高亮LED

网友:
你可以找个LED自身导通电压低一些的,这样电流不就大一点,会亮一些

网友:
有高亮的LED。

网友:
换光源。找个单颗光通量高的。

网友:
首先要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太高烧灯,太低不亮。其次是电流要在他的范围内。不然也容易烧。还有一个参参数就是光强,多少流明或mcd,这个就是觉得你的灯看起来“亮度”的

网友:
找高亮型的

网友:
看光强,一般可见光是lm或者mcd,注意测试电流。一般值越大越亮。

网友(2018-10-27):
    首先是VF压降,供电电压一定要大于VF,其次是限流电阻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