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风扇干扰FPGA板,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8-22):
项目背景:客户的一个机箱,电源是AC220V转DC12V的电源,我们的FPGA板插在客户的机箱内部。
正常使用均没有问题,但是在机箱供电的插线板上拔插一个220V的交流风扇时,我们的FPGA板会重启(能明显看到config_done指示灯灭了之后重新亮,证明程序重新加载了),但是客户机箱内的其它板子均能正常工作,唯独我们的板子会重启。
我单独把咱们的FGPA板用安捷伦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在直流稳压电源220V的输入插线板上拔插同一个交流风扇,能很快的复现问题。
1、用示波器测试FPGA板输入端12的电压,在拔插交流风扇的瞬间有一个很强的干扰。
2、用示波器测试FPGA板的任意一路DC-DC降压输出电压 ,在拔插交流风扇的瞬间均有一个很强的干扰。
3、用示波器测试板子上任意一个地方(不管什么信号或者电源),在拔插交流风扇的瞬间均有一个很强的干扰。
4、示波器直接用探头接自己的地爪,在拔插交流风扇的瞬间能抓到有一个很强的干扰。

网友A:
    交流情况没遇到;
如果是直流干扰插拔瞬间,应该可以用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情况没遇到;
如果是直流干扰插拔瞬间,应该可以用TVS管.

    风扇是交流的,板子输入有
    SMBJ12CA-TR  TVS管保护,但是没有用。

    我尝试在支流稳压电源输出加了村田的EMI滤波器,完全没有效果。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220V 直接上你们FPGA板 ? 然后你们还自己做了一个220V 转xxV的电路在你们板子上?

网友C:
    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220V 直接上你们FPGA板 ? 然后你们还自己做了一个220V 转xxV的电路在你们板子上?

机箱背板上都是12V供电,客户的机箱已经把220V转成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箱背板上都是12V供电,客户的机箱已经把220V转成了12V。

    1、确保地的连接可靠。2、在测试的时候确保示波器和风扇的供电隔离。因为示波器中的GND也是来源你们同一个排插
    3、计算出你们的整板功耗,用水泥电阻 代替你们你们的PCB 挂在电源上。做重复试验。
    4、 你说其他的单板没有此重启现象,请在其他单板的上也做相应的测试试验。

网友:
从你问题描述应该不是风扇启动对你12V电源的产生影响(因为你的板子用安捷伦直流电源供电一样会被干扰),
可能原因:
1 风扇启动时瞬时辐射对电路板干扰,尝试全板加屏蔽试试
2 接地问题
最好能描述或画一下板子、风扇连接关系
比如板子和外部有哪些连接,单板地是否有和机箱壳有连接关系,怎么连的,风扇是否有地线,如何连接

辐射干扰应该没那么大,第二个原因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D:
    这种风扇,不管AC还是DC的启动如果没有缓启动,干扰都会非常大,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就是因为上电瞬间的干扰通过电源路径一路传导到了FPGA供电的电源这边,从而导致FPGA重加载的。看你的脉冲时间其实不短10ms级别了,按道理频率高点的DCDC能过滤掉的。
1,弄有缓启动的风扇,干扰会降低很多;
    2,AC 和DC12电源干路上加保护LC,滤掉这个脉冲
3,用响应好的DC和LDO,这个几十mS级别的脉冲根本到不了后面的。

网友E:
    可以测测客户板卡上是不是也存在这么一个抖动。是存在所有的电源上面?还是存在GND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保地的连接可靠。2、在测试的时候确保示波器和风扇的供电隔离。因为示波器中的GND也是来源你们同一 ...

你好,
1、地的连接可靠,您指的是信号地(12V的GND连接)还是机壳地,目前我们板子是信号地和机壳地之间通过RC单点接地,一个7.5M的电阻并联一个0.1uF/2kV的电容。
    2、我把示波器和风扇供电隔离测试一下看。
3、客户的板子我也测试了,干扰跟我们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风扇,不管AC还是DC的启动如果没有缓启动,干扰都会非常大,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就是因为上电瞬间的干扰 ...

你好,
目前客户最终机箱用的是直流风扇,而且跟板子是一起启动的,不会出现中途关断的情况。 我只是在调试过程中偶然发现旁边的交流风扇对我们的板子有影响,但是对别人的板卡没影响,所以想深究一下。
我在输入通过飞线加了一个村田的EMI滤波器,用示波器测的完全没效果,型号是BNX016-1。
目前我们主要的电源芯片都是TI的LMZ31520和TPS54020,工作频率都是5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测客户板卡上是不是也存在这么一个抖动。是存在所有的电源上面?还是存在GND上面。

    已经测试过客户的板子,跟我们的干扰是一样的。
我现在怀疑测试方法有问题,有可能是示波器本身受到的干扰,我把示波器的供电和风扇的供电远远隔开一下看。
如果证明了风扇无法影响到示波器,测试还是会有很大干扰的化,也有可能是从GND传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过客户的板子,跟我们的干扰是一样的。
我现在怀疑测试方法有问题,有可能是示波器本身受到的 ...

放心,一定能证明出风扇影响示波器的。这种现象实验室里看多了。倒是微信图片_20180822095112.jpg这波形可以深究。

网友F:
觉得应该从CI(传导抗干扰)方面着手解决,拔插电风扇时有一个突波进入了DC/DC转换器,可能会导致给FPGA供电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对晶振的影响。

网友:
感觉是交流的工频干扰,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G:
你好, 你碰到的现象和我以前调试过一块板子一模一样, 我以前板子有个电话RJ11口,每次一插电话,板子上左右的信号包括电源都会测到和你一样的波形,包括把示波器探头接地成环状, 刚刚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导致系统复位,后来发现不是。 我估计你还是要看看是不是插入风扇的瞬间, 12V的电源发生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应该从CI(传导抗干扰)方面着手解决,拔插电风扇时有一个突波进入了DC/DC转换器,可能会导致给FPGA供电 ...

你好,目前无论怎么测试电源和晶振输出上都叠加了一个干扰。
还没有排除掉是否为示波器的干扰。
关于示波器干扰隔离看我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没?

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你碰到的现象和我以前调试过一块板子一模一样, 我以前板子有个电话RJ11口,每次一插电话,板子上左 ...

请问你是怎么把拔插电话对示波器的干扰规避掉的呢?
我现在测试的电源、复位、时钟都会有一个干扰叠加,我感觉这个叠加是示波器本身被干扰了。
你们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各位,
       今天我从另外一个房间的插头拉了一个排插单独给示波器供电,并把示波器的探头接自己的地爪。
       风扇单独在一个带开关按钮的排插上供电。
       1、如果我只是摁排插的开关,干扰会小很多。 基本在500mv以内。
       2、如果我是拔插风扇的插头,干扰很大,超过2V,而且波形跟我之前发的一致。
       3、我把风扇摆放离示波器远一点,拔插风扇的插头,干扰会明显小一些。
       所以现在还没有把风扇对示波器的干扰完全去掉。这样的化我没法判断最终测试的板子上的信号是否为真实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今天我从另外一个房间的插头拉了一个排插单独给示波器供电,并把示波器的探头接自己的地爪 ...

带上你的设备和风扇 去安捷伦实验室 走一趟就好了。
而且示波器自身一波都会带一个1KHZ的方波输出。你测试一下那个方波有没有被干扰

网友I:
你FPGA电源入口的原理图能po上来么?

网友J:
在12V电源上面加个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FPGA电源入口的原理图能po上来么?

你好,
       我电源输入加了一个LT4363HDE-2输入过流过压保护芯片,我怀疑是外部干扰的时候,由于过压导致保护芯片自动保护了。
       所以我单独把保护芯片跳过去,但是依然会出现重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12V电源上面加个电感试试

你好,
      之前加了EMI滤波器没有效果,可以加个电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电源输入加了一个LT4363HDE-2输入过流过压保护芯片,我怀疑是外部干扰的时候,由于过压 ...

我是想说你的板子是不是滤波做的不如其它的好,同个环境下,别人的板子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一下电源适配器(220V转12V)试一下。
考虑如下:拔插风扇的瞬间可能会导致220V电压有波动,但是你们客户的机箱220V转12V会有波动导致FPGA工作不正常,如果客户机箱220V与12V是隔离的方案,220V波动应该不会对12V产生干扰。

网友(2018-10-11):
我分享一个事件:

网友:
我分享一个事件:
之前测试一个EMC的存储器产品的一个LCC板卡,8或16PCS同时测试,在搬厂房之后,测试过程中,SFP+连接器位置的接地磁珠(板卡的地与机壳地用磁珠连接在一起)偶尔会莫名其妙烧掉,有时烧一片,有时全部烧掉。看着它冒烟。找了很多原因,也观察到过12V有类似楼主测量到的毛刺电压,但一直找不到原因。搬家之前是没有这个状况的。
最后发现整个车间220V交流电的电流偶尔波动很大,但是电压波动不大。最后找到的罪魁祸首是流水线的电机偶尔启动引起波动,单独拉了220V给产品测试线就解决了。

网友:
怀疑是12V适配器二次侧的Y电容传入的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