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ia 出线方式

楼主(2018-08-22):
allegro Via 出线方式如下图:

如何设置按照图1出线方式!请高人指教

网友:
    好象可以设置 的。。

网友:
按那个试试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网友:
如下图设置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两个孔的间距太小了,当线到孔的间距无法满足你设置的规则的时候就会以你截图的那种方式出线,你应该是设置中间过孔最小间距模式或最下面User-defined模式,然后过孔间距设置太小了,也就是说两个过孔间距太小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