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单独的板子画完之后,拼板是线路板弄得,怎么出器件坐标文件?

楼主(2018-08-22):
        好几个板子单独画完之后,让线路板厂拼板之后,发去贴片,贴片厂说要坐标文件,这怎么弄?已经问了线路板厂,说没出过,不会弄,做钢网的也不会。
我只能出单个板子的坐标,拼在一起的gerber文件,怎么出坐标文件?又不能导入allegro设计软件再出一个,再说还有相同的位号。
去百度了一下,说cam可以出,但是,看不懂那步骤,说什么制作封装,制定pin1、pin2
之前没这样处理过,感觉问题多多,有没有碰到同样问题,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拼板也只要出个单板坐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拼板也只要出个单板坐标就可以了

同一个板子拼板在一起,这样是可以,不同板子感觉就复杂了。

网友B:
    SMT厂不想干 活,就是想让你搞吧了。。。做过很多了,SMT 就没这样要过。。。人家能搞定的。。。。不行就换。。。

网友C:
    给出单板的坐标文件一般贴片厂都能处理,最近刚做了5个小板,直接让工厂那边拼一起,贴片厂那边都贴回来了,也没说一定要什么拼板后的坐标文件,如果说一定要那就是那工厂经验有限,同样的东西别人能做他就做不了,不行就换一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出单板的坐标文件一般贴片厂都能处理,最近刚做了5个小板,直接让工厂那边拼一起,贴片厂那边都贴回来了 ...

是啊,我也很奇怪,之前都没有这样处理,可能还真是贴片厂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T厂不想干 活,就是想让你搞吧了。。。做过很多了,SMT 就没这样要过。。。人家能搞定的。。。。不行就换 ...

贴片厂不行也没办法,只能换一家。有谁知道在cam处理gerber导坐标那就更好,这样有学到东西了。

网友D:
    gerber 里面可以直接查看坐标吗

网友:
    一般出单板的坐标文件就可以哇,没遇到过这样的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rber 里面可以直接查看坐标吗

    CAM350说是可以,但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厂不想干 活,就是想让你搞吧了。。。做过很多了,SMT 就没这样要过。。。人家能搞定的。。。。不行就换 ...

SMT 机器上踩坐标很耗电还耗时间,这个坐标是可以给的

网友:
    cam导坐标还得一个个把元件描出来,你去弄吧

网友:
    你这几个板子还有相同位号的元件,这是个问题

网友:
    还有贴片厂处理不了拼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