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同网络关联提示符的方法

楼主(2018-08-22):
生成同网络关联提示符的方法
实际需求:在检查电路过程中,当看到某一信号时,往往期望可以显示出与之相连的网络所在位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跳转到与之相连的另一端接位置,来达到快速检查信号连接是否正确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生成cross reference 来实现这一方法。
使用方法:
1.     首先在Symbol Editor中确认将要使用的port是否带有Xref Annotation这一属性,如果没有,可以在其属性栏中进行添加。Symbol Type为Pin 或是Annotate。
2.     在Settings的Special Components对各个port进行定义,或复用已定义好的Special.ini文件(请参考“Special Component的使用方法”)。
3.     根据各个网络的信号流向,为其添加port。此时会看到port自动被赋予了网络的name。
4.     如在项目文件夹中没有scout.ini文件,可以通过对Tools -> Cross References(SCOUT)->ModifyCross References Settings中的具体参数进行设置,设定完成后,项目文件夹下会自动产生scout.ini文件并保存所有配置参数信息。
5.     生成网络关联提示符:
a)      关闭所有原理图页。
b)      打开Tools -> Cross References(SCOUT)
c)       Top Level Block中选择要生成关联提示符的Schematic
d)      Generate Cross Reference UsingExisting Settings。当命令执行完后,在Output栏中会显示“Finished scout.exe”,并在项目文件夹下生成一份scout.ini的文件。
e)      当网络连接关系变化后,需要重新生成关联提示符时,需关闭所有原理图页并执行Generate Cross Reference Using Existing Settings,自动将此前内容覆盖。
6.     移除网络关联提示符:
a)      关闭所有原理图页。
b)      打开Tools -> Cross References(SCOUT)
c)       Top Level Block中选择要生成关联提示符的Schematic
d)      Remove Cross References UsingExisting Settings
7.     如果是使用的LINKS作为连接符号,当产生网络关联提示符后,可以选择port,RMB->Jump To到与之相连的其它网络。或者按住Alt键再点击port,会依次跳转到下一port。
提示:
1.     如果连接符号是非LINKS类型,当符号已经有名称时,这时再更改Net name,符号的名称不会随之改变。通过Verify的drc-305可以检查出此类问题。
2.     如果连接符号是LINKS类型,可以通过在Settings->Advanced中勾选“Automatically synchronize Links and net names”来同步net 和连接符号的名称。
3.     可以将设定好的scout.ini文件直接复制到其它项目文件夹中进行标准化复用。
4.     当网络数量过多,会提示“Warning 162: Maximum Xref items exceeded”并导致生成关联信息失败。此时可以通过调整Tools -> Cross References(SCOUT)->ModifyCross References Settings->General Options中的“Warn If More ThenSpecified Cross References Found”参数,并重新生成Xref信息。
5.     如发现使用的Symbol设定都正确,但并没有生成任何Xref信息时,需要在scout.ini文件的cross_reference crossref0字段中确认是否定义了该symbol。
cross_referencecrossref0
    record pin symbol_name"builtin:con_hier_i.1"
    record annotate symbol_name"con_inter_i.1"
    record any dangling_net left
    record any dangling_net right
    record any dangling_net top
    record any dangling_net bottom
    place pin symbol_name"builtin:con_hier_i.1" -0.30,-0.10 middle_right
        placeannotate symbol_name "con_inter_i.1" -0.50,0.00 upper_center
6.     更多详细介绍资料,请参考

网友:
    赞,支持版主多发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