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烟感器里面的这个发射接收机管的塑料座子是什么?

楼主(2018-08-22):
这个烟感器里面的这个发射接收机管的塑料座子是什么型号?

淘宝里面如何搜索关键词呢?

楼主:
坐等高人啊

网友A:
传感器外壳能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外壳能找到吧

没有找到哦,它是一个红外接收和一个红外发射的塑料座子,长筒型的,不知道如何搜关键词,
反正我淘宝上就没有找到。

万能的EDA365的大神们呢?都休假去了吗?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是私模,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设计都不一样。扫地机上也有这玩意。你找到了也不一定适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是私模,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设计都不一样。扫地机上也有这玩意。你找到了也不一定适用啊。

应该淘宝是是有的,就是5mm直径的那个发光二极管的座子,只不过是2个对着的。
就是不知道关键词怎么搜,是有的!!!!!!!!!!!!!!

网友C:
    找这个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这个做什么用呢?

    我们产品上要用这个啊

坐等高手,求搜索关键词

楼主:
    艾特狗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