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们单独关闭GND的飞线?

楼主(2018-08-22):
如图:

网友A:
可以使用net filter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net filter就可以了

有没有具体点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点操作

图片上那两个勾勾上,GND加到左边框里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那两个勾勾上,GND加到左边框里面就行

我用的是VX2.3,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2018-10-10):
把GND飞线设置成黑色

网友(2018-12-04):
    我目前用的VX2.1,该版本隐藏某一飞线需在Display Control-Objects中勾选Netlines、Non-Ordered Open、From Marked Nets。然后Edit——Select All,Edit——Mark Selected。然后在Route Mode下,选中需要隐藏的网络,Edit——Unmark Selected。不对之处望纠正!

网友:
    VX版本的Mark功能是很强大的哈,VX.2.4版本已经去掉了Editor Control里面的过滤,目前smart中的还保留。

网友(2022-04-25):
    这软件真的难用,隐藏个网络都这么麻烦,没有逻辑可言!

网友(点评):
确实。用惯了PADS那类小快灵软件,对XPD这种功能强大但操作繁琐笨拙、效率低下、用户不友好的巨无霸需要一段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X2.3,没有这个功能了。

搞好了吗

网友:
    在net explore里选择GND网络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