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个ADUM4401隔离芯片接SPI,调试发现MOSI信号高电平只有2V

楼主(2018-08-22):
    产品要SPI信号要隔离,采用ADUM4401隔离芯片,2个隔离芯片并在同一个SPI上,在调试时,测量MISO信号高电平只有2V 左右,把其中一路断开测量信号正常达到3.3V。请教一下大神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原理图见附件。

楼主:
    分析怀疑是输出端有上下拉电阻导致的,手册没有具体内部架构图,无法验证

网友:
    你两个芯片共用一个CS PIN,这样子你觉得合理吗?

网友A:
    CS信号要分开。。。。。。这简单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信号要分开。。。。。。这简单的错误

    cs 是改过 了

网友:
    把一个芯片的 VEx 拉低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芯片造成总线竞争了

网友:
    总线接一起在一起的话要确定空闲时的状态是否是高阻态,不是的话会相互影响。

网友:
    有下拉电阻的话可以去实测,看下下拉接多少电平一半

网友:
    你2个隔离芯片的 使能都是打开的,然后隔离的5V上拉,那你输出的MISO就是H,相当于一个芯片把总线拉高的,然后你操作另一个芯片,数据回来的时候,如果是H还好,如果是L,那就肯定只是半幅的电平了,肯定没法通讯了,所以加个IO控制隔离芯片的VE吧,不然逻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