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中框选变成呢过复制

楼主(2018-08-23):
各位大神:
mentor PCB中框选变成了复制,请问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吗?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开了有道词典或者别的小程序,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有道词典或者别的小程序,冲突了

把后台没有运行的金山词霸关闭就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