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环境下的LLC闭环仿真建模

楼主(2018-08-23):
谐振半桥LLC的控制方式不同于传统PWM的定频调占空比。其控制的关键是用,电压或电流之中的某个变量来控制开关频率。而不是传统的PWM的电压模式,用反馈电压和某个三角波比较,得出占空比实现闭环。峰值电流模式,将反馈电压和采集的电流>电流信号比较,电流内环决定占空比实现闭环控制。
    那么LLC闭环仿真的关键点,就是实现用反馈变量来控制开关频率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两路接近50%占空比的驱动,两路之间的驱动要加入死区时间。死区时间和实现零电压开关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模型上这个死区时间就要可调。我曾经在电源网上看到有位大师,使用了L6599A内部的电路,成功的实现了电流控制频率的振荡器,这就是LLC闭环的关键点。
    下面先看看这位大师的建模过程和方法:

                (L6599A 内部的原理图)
  上图就是L6599A内部振荡器的原理部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电路在仿真环境来实现它的功能。原理图中的一些关键点参数,见下图:

                  (原理图的关键参数)
  这个原理图的简单意思是: 运放的在输出有2V电压,这个运放会驱动三极管流过电流,流过三极管的电流会被电流镜像。首先2V/RFmin这个电流,会通过两个电流镜电路对到控制频率的CF充电。Km * IR 会对电容CF充电。电容电压达到了4V,SR触发器会给出个低电平。三极管导通会对CF电容以2*Km *IR电流放电。当电容电压低于1V后比较器给S脚高电平,SR触发器置位。Q发高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将另外两个三极管的B极电流拉走,使两个三极管关闭,让恒流源对电容放电。所以如果以一个固定的电流对CF充电,而且充电和放电的电流固定且相等,那么就可以产生开和关,时间产生对称的波形了,只是还差个死区时间。
  既然已经了解原理,我们就来在Pspice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用到的是恒压源、流控电流源、RS触发器、比较器、压控开关。

               (L6599A的振荡器电路模型)
  见上图,在放电时,用两倍的放电电流,因为上面的电流镜F1还在流过1倍的电流。运行模型后可以得到对称的三角波和方波。D1为放电电流源提供关闭时的通道。

             (对称的三角波)
   另外要注意的是死区时间的电路,可以这样实现。利用比较器,和一个恒流源对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达到1V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那么从0~1V的时间就是插入的死区时间。将死区时间和频率控制结合起来就可以成功的闭环仿真了。

    (死区时间产生)
   见整个闭环控制模型,挺复杂,仿真速度比较慢。我的 I5 4590 + 8G内存配置,运行了一个0 ~20ms的启动波形,跑了5分钟。

           (闭环的LLC模型)
  上电前20ms波形:

             (得到瞬态仿真波形)

   为了提高仿真速度,最好就是简化VCO电路,我在仿真模型库里面看到一个电压控制频率的模型:anl_misc库 VCO_SQR。功能是:输入电压越高,输出频率越高,电压越低频率越低。这简直是绝佳的LLC仿真控制器,比采用L6599A的电流镜、比较器什么,要快的很多倍。因此改进后的控制模型:(这里频率变化范围是从70K250KHZ之间,电压控制范围是从+5 ~ -5,外面用一个光耦流过电流加到R2上产生电压,就可以实现了闭环控制,非常之简单)

   (利用PSPICE再带的VCO模型)

  整体闭环模型,包含死区时间控制:

(新的闭环LLC模型)

仿真结果,速度要快很多,附一个测试波形。

(仿真后得到的波形,工作频率稍低于谐振频率)

仿真环境:orcad captrue PSPICE A/D 16.6
参考文档:ST L6599A 数据手册
仿真文件、原理图

网友(2020-12-31):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1-07-25):
向大大师傅学习一下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