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控制模式的LLC闭环仿真模型

楼主(2018-08-23):
理解电流控制模式的LLC和其闭环仿真模型    备注:本文是论文:Bang - Bang Charge Control for LLC Resonant Converters提出的控制思想学习和模仿。下文只是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三言两语。
    该论文提出了一种将谐振电流引入控制环路的办法,通过实验证明了这种控制方法非常高效。
    根据论文的控制思想建立仿真模型:

   这种控制思路显然和普通的LLC控制不同,下图是参考L6599A通过反馈拉电流控制频率的方法完全不同,见下图是L6599A类的控制方法。

  该模型将电流加入反馈的关键电路在这里:

  由误差放大器的输出Verr给定VCS电压的上限,由母线电压-误差放大器(Vin-Verr)的输出电压,给定了Vcs的下限。上图的E5和E6分别是检测母线电压和谐振电容上的电压,比例为0.01125。这个比例很重要,是决定了最低和最高的开关频率,和工作范围。
  从下图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误差放大器给定上限,当VCS电压高于Verr后,比较发出高电平到触发器的R脚,用来关闭当前Q脚上的高电平。Vin-Verr给定Vcs的下限,当Vcs低于这个给定后,发出高电平的S到触发器,用来发出一个新的高电平的Q。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可见下图。

  模型作用简单说明后,开始跑一个25ms的上电仿真。其上电过冲比电压模式小了很多很多。
  最上侧 为输出电压
  中间的谐振电流
  最下侧 电流控制波形,当然需要展开才能看到。囧   o(* ̄▽ ̄*)ブ

  展开可以清晰看到,这个控制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此时工作电压稳定在53.5V,工作频率也基本在谐振频率上。

  用谐振电流参与反馈,确实能较大的提升LLC的性能。特别是关于过流和母线电压瞬变时,这两个问题是LLC的难题。假设过流时谐振电容电压会快速升高,VCS很快高于Verr的给定,发出高电平的R复位信号,让触发器关闭当前周期。

  这样可以非常快速的提升开关频率,达到逐个周期的功率限制作用。
  考虑母线电压瞬变时:
  母线电压被快速拉低,让SS引脚为高电平的给定为 (Vin -Verr )。Vin 大幅度下降,则 SS引脚为高的给定也被拉的更低。让VCS上的电压低于( Vin -Verr  )需要的时间更长,这样可以使在母线电压瞬变时,让当前周期的开通时间加长或减少,达到降低或提升频率,达到快速稳定输出的电压的目的。
  这个控制方式,将母线电压和谐振电流都引起控制环路,根据论文的说法是将功率级降低为一阶系统,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动态响应性能,大大提升系统的带宽。
  其实,仔细一想其过流保护和母线电压瞬变的工作,就能有所了解。将LLC的两个关键参数引入控制后,对LLC的性能提升确实很厉害。

楼主:
更新几个模型:
1、楼上的 LLC的电流控制模式仿真:

2、全桥LLC 的闭环仿真。这个本来准备做恒流的仿真,大家有兴趣可以搭一下,玩一下看看。

楼主:
再补充一个全桥LLC的 恒压恒流,均流的仿真。

上电:

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