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画这种封装

楼主(2018-08-23):
图中的封装时怎么用AD画出来的?

红色铜皮加一个焊盘

红色铜皮加一个焊盘

网友:
轮廓,可以在AutoCAD里画好,再导入AD,也可以直接在AD里用line结合arc工具进行绘制。看个人喜好。

再用Place下面的solid region沿着轮廓进行绘制(弧线可以通过shift+空格切换得到)。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的AD15画弧线只能画很小段的弧线,如图,你画的那么长的弧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弧有两种,继续切换就会发现。而且我的这条弧不是一次画成的,是先画成直线,在已切换到弧的前提下,调整中点得到的。

网友A:
不确定版本上的差异在操作上是否会有差异,以下是基于AD17的详细步骤:我是逆时针方向画的,从底下的中间开始画,先画中间的圆。

中间的圆画好后再画外面的,因为圆被切了,所以不好直接画圆,可以先画直线。

画好后,将下面的缺口拉出来。

在左键选中并按住不放的前提下,按两下shift+空格,再放手,该点就由“中括号”符号变成“小括号”符合了。

直接拖动该点到目标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版本上的差异在操作上是否会有差异,以下是基于AD17的详细步骤:我是逆时针方向画的,从底下的中间开 ...

感谢大神耐心指导,终于画出这个触摸按键了。第一次知道AD可以像PADS一样把直线拉成弧线,再次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按键的话,是不是还应该加阻焊开窗?否则铜皮是被绿油覆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键的话,是不是还应该加阻焊开窗?否则铜皮是被绿油覆盖的。

触摸IC根据电容值变化来识别按键的,不需要开窗。

网友A:
兄dei,今天翻阅自己的旧资料,竟然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
轮廓还是要建,但是solid region就不需要手动描了。
请看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太节省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dei,今天翻阅自己的旧资料,竟然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
轮廓还是要建,但是solid region就不需要手动描 ...

最喜欢看你回帖了,太多细节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喜欢看你回帖了,太多细节的东西

闲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的呗

不能这样说,不得不说你对ad了解太深刻了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都已经有外框了,全选,用个Convert命令就可以直接生成填充或者铺铜,没必要再费事重新描一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