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学习之DRC设置

楼主(2018-08-24):
如图,DRC报错时的颜色能否设置,因为同样是红色难以发现。

网友:
色板里面就可以设

网友:
在调色面板的DRC列可以设置各层的颜色

网友A:
allegro里面所有的DRC开关和颜色设置都在这里。

网友:
    多看看多操作,还是对软件不太熟悉。

网友(2018-11-07):
引用 网友A:
allegro里面所有的DRC开关和颜色设置都在这里。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