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对如何等长走线

楼主(2018-08-25):
    走差分对时,外侧线会比内侧线长,如何让它们严格等长(小于2.5mil)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很久
求大神指教

    箭头标识差分对

    箭头标识差分对

网友A:
    以下两种方法设置差分线对内等长的方法

1.

2.

网友:
    只能走完,再处理等长了,走线过程中等长不了

网友:
    等长规则设置为小于2.5mil,再去绕等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两种方法设置差分线对内等长的方法

1.

    额,大神,不是差分对等长的方法,而是差分对调整等长的方式有哪些,
比如:
         1.在发送端或者接收端绕小波浪,从而达到等长的目的
         2.弧形绕线,
     3.等长要求放宽(但是对于达到10G或以上的高速板来说就不行)
    或者说还有其他处理方式能更好的将差分对去做等长处理的吗?

    差分对小波浪来处理等长

    差分对小波浪来处理等长

    弧形绕线处理等长

    弧形绕线处理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大神,不是差分对等长的方法,而是差分对调整等长的方式有哪些,
    比如:
         1.在发送端或者接收端 ...

    一般优先考虑在发送端或者接收端绕小波浪,不够再考虑其它地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优先考虑在发送端或者接收端绕小波浪,不够再考虑其它地方绕;

那这样的话,
    差分走线必须是等长、等宽、紧密靠近、且在同一层面的两线,绕小波浪的话不是否定了这种定义吗?

网友(点评):
波浪等長優先於緊密靠近,依情況選擇最重要的優先滿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
    差分走线必须是等长、等宽、紧密靠近、且在同一层面的两根线,绕小波浪的话不是否定了这种 ...

没有说必须,而且这也并不矛盾,PCB设计中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取舍,先保证重要的部分,其次再考虑次重要的!

网友:
    现在还在用这种出线方式吗?绕等长我建议如果你们有仿真工程师,去问问他们,目前还是两头补用的最多。

网友:
    这个是要保证动态等长,可以设置差分哪里短了在哪里补回来。

网友B(2019-05-14):
    可在差分对线分開處進行繞線,會比較好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B:
    可在差分对线分開處進行繞線,會比較好

同意

网友(2020-12-11):
    多看帖,多学习

网友(2023-04-06):
    都是干货啊,好好学习

网友:
    方法来了,和做等长是一样的

    1 设置等长差值

    1 设置等长差值

    2拉等长

    2拉等长

    3选择单根

    3选择单根